[ZLG-ARM] 关于LPC 的REMAP功能

楼主(2010-01-25):
当我采用如下REMAP方式,将FLASH中的中断向量映射到RAM中,但是remap后中断就无法进入,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其他地方?望大家给与指导,谢谢!
ram = (uint32 *)0x40000000;

flash = (uint32 *)0x00000000;

//MEMMAP = 0X02;

for(i = 0;i<16;i++)
{
  *ram++ = *flash++;//拷贝中断向量表
}

MEMMAP = 0X02;

网友A:
前面两步都没有问题,包括拷贝异常向量表到SRAM起始地址(注意编译器设置预留出SRAM前64字节作这个用),执行REMAP(放在向量表拷贝之后),最后就是需要将程序跳转到0x4000 0000处执行就可以了。 如果再有问题就要检查以下程序自身的原因或者编译器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我采用的是ZLG开发板模板,在scf文件中也预留了位置,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100                            //00-0xff作为REMAP区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8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不知道这样对否?
}

网友B: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看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