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比较疑惑什么叫电气隔离

楼主(2010-01-25):
有两个设备共用一个电源插座,除此之外无任何其他连接,这算实现了电气隔离吗?
这样的两个设备互相之间的影响大吗?假设一个设备是电焊机之类的机器

网友A:
看有没有电的回路.
其他物理量的传递不算.如光,磁

楼主:
两个独立的设备  就插在一个电源插头上而已

网友B:
所谓电气隔离,就是将电源与用电回路作电气上的隔离,即将用电的分支电路与整个电气系统隔离,使之成为一个在电气上被隔离的、独立的不接地安全系统,以防止在裸露导体故障带电情况下发生间接触电危险。要实行电气隔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每一分支电路使用一台隔离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耐压试验电压,比普通变压器高,应符合Ⅱ级电工产品(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也可使用与隔离变压器的绝缘性能相等的绕线型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