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x4矩阵键盘

楼主(2010-01-25):
我现在想写这样一段程序,实现如下功能:我按下第一个键显示0,当我接着按第一个键时数字往上递增,一直到F,到F后归0继续这样循环。按第二个按键显示1,继续按第二个键数字也往上递增。接下来的14个按键 都要有相应功能。请问如何实现,用C的 。

网友A:
4X4键盘扫描接口相关设计是非常经典的内容,找本微机原理和接口技术的书好好看看。至于那些功能,(估计)只是为了测试你的接口技术假设的而已,非常简单。

网友B:
您是要程序?

楼主:
关键偶现在写不出来~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买了板子在玩···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C:
很基本的功能。估计楼主以前没有写过多少程序。
检测到有键按下,再检测是否释放,若未释放开始计时,每零点几秒加一,若释放返回。
单片机里面当然需要若干字节记录计数值。根据计数值显示。
需要用到定时中断。
这倒是锻炼新手的一个好习题。

楼主:
哦 p3口用来做按键控制了。这时候再用开定时 和中断,对按键有没影响啊?比如EA=1 啊什么的

网友C:
7楼:
照3楼说的话办。

楼主:
哦,手上没这书```   thanks。16个按键能扫描检测出来,但是用定时中断来怎么实现:当我再次按下第一个按键它能从原来的0变为1,依次这样下去。

楼主:
这么多天 还是不会,高手指点下

网友C:
5楼说买了开发板,基本的几个实验如走马灯,显示单个按键,等等,做了吗?

楼主:
做了··· 基本上都会了···就做到这按键就卡主了··· 独立按键会的!!因为可以设置变量按一下num++ ,但是16个按键对应显示出我按得是哪个键,并且接着按同一个按键往上递增  就不知道怎么实现啊!!!大虾 指点下

网友C:
那么独立按键是如何实现的?是轮流查询各线,还是在定时中断例程里面检查按键?

楼主:
独立按键我就查询那个IO口是否变为低了,要是变低了 我就认为它按下了(稍微延时的),没用到什么定时 和中断!

网友C:
那是低等级的程序。
试写使用定时中断的读键程序。定时中断时间可以设置成10ms,那么就是每10ms检查一次按键,每次检查按键是将键码读入,存到一RAM中,再检查是否与上次读入的键码相同,如相同,可认为已经经过延时,确认此键码(执行操作)并建一个已执行标志(下次若遇已执行标志则不重复执行)。若不同,则将本次键码送入上次键码存储RAM,不能确认(不执行)。
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程序。
走马灯也可以利用定时中断。
此帖宜发单片机版面。

网友C:
上面的在定时中断例程中读键完成,再说你那个长按键加一操作。

网友D:
啊 用中断做键盘扫描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