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 手拧式 旋转编码器,如何解码,哪些地方常用

楼主(2010-01-25):
想做一个设备。通过旋钮来调节一些参数。开始想用电位器,后来发觉低端旋转编码器应该更好。

感谢电脑圈圈!(虽然天天用鼠标,却不知道那就是一个编码器,汗一个)。

然后请大家就就见到的低端旋转编码说一说。

鼠标就是一个典型。

数字示波器上也用。

还有哪些地方用呢?

然后请大家说说解码识别方式,

就是一个普通单片机怎么来识别,要注意什么等等。说说思路。

谢谢!!

楼主:
就鼠标而言,

用手快速滑动时,其引脚输出频率一般能达到多高?

匀速滑动时,占空比是否基本满足为50%?

2个波形的相位关系怎么样?2个波形的上升沿时间间隔

是否是周期的1/4?

楼主:
在一个波形的上升沿的时候

判断另一个的电平来确定运动方向

如果这样判断是否欠缺?

网友A:
你说的编码器是机械触点的编码器。其两个触点闭合断开有先后,但仅保证左旋右旋各有一路相位领先,不保证相位差是多少,也不保证占空比。
机械鼠标里面是橡胶球带动开齿的轮,一个红外发光管,两个接收管,两个接收管信号有相位差,故其工作原理与你说的机械编码器相同,但实现方法并不相同。鼠标的滚轮倒是与机械编码器工作原理实现方法都相同。
普通单片机要识别机械编码器,只要判断哪路相位领先,接收到多少个脉冲即可。纯软件识别,可以占用两个外部中断,某一中断发生时检查一下另一中断引脚电平即可判断旋转方向。

网友B:
太感谢了.我找这个资料好长时间。

网友C:
超薄飞梭旋转模块

1.此为一创新产品,能够做360度Slip滑动,适用于Mobile Phone/PDA/GPS/ DSC/MP4/E-BOOK-----可携式产品等等在翻页面或找寻索引时实用性高。

2..内含有五项导航按键和飞梭旋钮。

3.此产品采非接触式感应方式,寿命和产品生命周期较长,产品操作感应能力佳,灵敏度高(传统机械式飞梭,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noise or ripple和造成氧化以及不稳定状态。)

4.此模块高度:2.5mm,直径:1.5mm,尺寸上轻巧薄小。容易与主板on board结合,可节省connect降低成本。

深圳市欣德创科技有限公司
Allen
Tel : 755-82873362
allen@nct-asia.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