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
1:我的输入是一个0~5V的方波(具体是何种信号不清楚,用示波器的DC耦合看是方波,AC耦合也一样,具体叠加什么不知道)
信号的频率是270KHz。信号在C1这个电容后消失了,这让人很不解。C1就是一个隔直电容,
为什么会吃掉方波信号?而且这个电路是厂家给的,是大批量生产过的。
我把电容换大也不行,换小还没试过。这里可能涉及到RC滤波电路的问题。
我想C1的RC常数=33nF*220=0.00000726s,信号的T=1/270KHz=0.00000370s
而RC>=2*T,信号应该能过去的啊?在这里我想是不是C1和R2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电路?
R1只是限流用的。
2:U1,U2是两个MOS管(集成在一个片子内手册上说驱动电压是2.5V,阀值是+0.5---1.5V,-0.7----2.0v),其中U2是长通的,而U1是负载管,只有输入信号大于它阀值才导通。
可以这么认为,当信号低于阀值的时候,U2截止,电源通过U1给C2,L1充电。当信号高于阀值,电源电流U2和C2,L1的电流都通过U1,就好像推挽电路一样。这里我的问题是如果只有C2没有L1,我能明白电路工作原理。但是加上L1就完全黑了。晕啊,当U1导通的时候L1应该是阻止电流流向
L1的,只有C2是将电流流向U1的,难道这时候电容的作用会比电感强?问题是如果把L1,C2看成LC串联
电路,他的谐振频率恰恰是1/2*pi*(lc)^0.5=277053.194Hz,就是信号的频率啊。应该谐振了,都可以看成短路了,这时候是不是就电容起储能作用?(负载是变压器的次级)

网友A(2010-01-25):
1、如果C1的另一端没信号,那可能是你的U2坏了。
2、就一推挽放大电路,加C1、R2、D1的目的就是能让5V的方波能控制12V源电压的U2的通断,不可能是U2长通(结合1,U2可能是坏了),这个电路两个漏极连在一起的,切换时有共同导通的过渡区,靠R3、R4来限制过渡区的电流。L1、C2就是一个串联谐振电路,从放大后的方波信号中滤出基频,加在Load电感上。

网友B:
看着怪别扭的图。

网友C:
如果图中C1右侧有信号而左侧信号消失,那只能说明信号被短路了,先检查电路和焊接,再检查元件,包括D1、R2和U2,可先断开U2进行测量。

楼主:
是我的问题啊。
1:应该是C1电容坏了,今天换了电容,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可笑的是以前一批板子难道都是电容坏了?我测过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全部换成0欧电阻了。当时测试的时候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是工作了24小时以上。现在死定了,到现场有的不工作了。我怀疑是输入端长期承受12V的电压把单片机的输出口搞坏了。完蛋了!
2:如果是推挽的方式,那么负载端应该是容性?L1,C2对于信号刚好谐振,能看成容性吗?

网友C:
耦合电容损坏的例子极罕见,除非用的电容存在质量问题或选型错误,拆下来测测就知道了。是否推挽工作跟负载特性无关,可以是容性的,也可以不是,L!、C2谐振时可不是什么容性,呈阻性。

网友A:
你将电容换成0欧的电阻?如果是,不冒烟已经不错了,还能工作?

楼主:
你将电容换成0欧的电阻?如果是,不冒烟已经不错了,还能工作?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
我想是它的电源电路可能起点作用。具体没有画出,就是经过一个三极管共基极输出,12V进12V出。也不知道它做那个电路的作用,原本想以后再发帖。

楼主:
耦合电容损坏的例子极罕见,除非用的电容存在质量问题或选型错误,拆下来测测就知道了。是否推挽工作跟负载特性无关,可以是容性的,也可以不是,L!、C2谐振时可不是什么容性,呈阻性。 ...
引用 网友C:

是的。师兄,谐振应该看成短路,都是阻性了。我只是想知道电流是怎么流向的。
输入是0V的时候,那么U2是导通,电流从U2流向C2,L1.高电平5V的时候,U1导通,U2截止,电流是从C2,L1流向U1到地的,但是没有电源供给啊?如果不是容性电路,它怎么能实现,难道靠变压器的初级提供能量?

网友A:
将电容换成0欧的电阻,U2就一直导通,当U1导通时,电源通过U2、R3、R4、U1短路到地,居然能工作24小时没冒烟?

不了解电路作用时,不要随意更改电路。
你问的一些问题,都是很基础的一些问题,在这里要给你讲明白不容易,这个电路没问题,你只要将电路修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擅自将电容换成0欧的电阻,并且已经出货了,你就等着返修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这样的。可能将U2或者U1,还有后面的单片机烧掉了。
而且C1还有升压作用,二极管是保护功能。
是我不小心,搞成大漏子。唉。

网友C:
U2导通时,电流由12V流向L1、C2、变压器初级到地,期间LC元件会被充能,U2截止U1导通时,储存的能量得以泄放,由此周而复始。

网友D:
哈,田鼠跑这搬救兵了,这就是你说的最近出问题的事。。。

楼主:
多谢大家!
我太弱智了,老是钻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其实谐振对信号是纯阻性,但是同样在存能。而且我老是认为电容会泄放,其实L和C在一起还不是把能量或者说电流推向阻抗低的地方,所以U1导通的时候电流通过其流到地上。
C1耐压是够了。我把C1换成电阻后U2就是长导通了,实际上就是U1在工作了。估计把这个管子也烧坏了。这样的话,在U1导通时,流过其电流就相当大了。没有当时出问题,可能是N管能多承受50%的电流(手册说的,P管1A,N管1.5A)。
单片机当时没烧掉,可能是和电阻分压以及它内部的结构还有当时电源电路有关(实际没有到12V的工作电压),工作久了就完蛋了。

阿黄,你怎么没事跑这里来了?把这件事摆平再说,你赶紧去公社灌水,不然妹妹可不高兴了。
这里结贴了,还能回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