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10-01-25):
请问下各位:开关电源的稳定性主要有什么板块决定的啊??比如下图将tl431换成运放后会对电源造成怎样的影响啊?谢谢!!

楼主:
有点花~~好模糊啊~~sorry啦!!

网友A:
那是TL431,不是341。
TL431可以看成一个运放加一个电压基准构成,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运放替换。

楼主:
为什么啊??

楼主:
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B(2010-02-26):
3L不是说了吗
TL431可以看成一个运放加一个电压基准构成,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运放替换。
你要是用运放代替还要找一个基准源,何必非要换它啊。
这是经典电路了已经

网友C:
不能替代

我感觉主要是运放设计到一个供电的问题

网友D:
要看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得看你的反馈环路的设计!

网友E:
稳定性有许多内容

网友F:
这个431在电路里起到什么作用啊,又是怎么样起到作用的哪,我刚开始学,看老半天没看董

网友G:
:)呵呵    你的图太清楚啦

网友F:
图中有个错误的地方,Q3该用PNP
引用 网友H:
| 显示全部楼层
2# 奋斗forever
呵呵,是的,太模糊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电压反馈,控制 pwm IC 的二脚

网友J:
太模糊!没办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