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脉冲变压器帮助

楼主(2010-01-25):
脉冲变压器好头痛啊~~改怎么选啊~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菜鸟寻求帮助~~谢谢各位!!

网友A:
这类变压器一般没有成品出售,只能定做。

楼主:
做板子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变压器放在外面,引线进来啊??不清楚这个问题,问一哈~~

网友A:
3楼:频率低,信号不太强也不太弱时,可以。反则不行。

网友B:
如果你想作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我也想作就是厂一次性要作3K我最多只能用0。5K,看下可以不可以一起作;
我电话是:13580887571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