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usb功能,请大侠们指点啊

楼主(2010-01-25):
我用stc的89c58rd+控制vs1003音频解码器,再加上sd卡实现了播放MP3的功能,但是现在我想添加上usb功能,作为pc机的设备(仅仅作为存储器使用),请问我改选用哪个usb芯片呢?用58这个控制器实现的usb会不会速太慢?只作为存储设备应该用不到写上位机上的驱动吧,只关心固件程序就可以吧?
请大侠们多提意见,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A:
另外加个读卡器用电子开关切换卡咯~:)

楼主:
读卡器芯片用什么呢,我查了下,资料很少,总么用哪个芯片怎么写程序都没有说明啊?

网友B(2010-07-12):
用USB HOST也许可以帮助你。FTDI有这类的芯片VNC2以及其他转串口并口芯片如。FT232,FT245等。
有需要了解更多技术和芯片信息可以联系我。
QQ

网友C:
如果你的MCU还有多余的UART口,直接加一个串口转USB接口的芯片,实现起来会更容易些

网友D:
2楼的方法应该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