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10-01-25):
(V1 – V-)/R1 + (V2 – V-)/R2 = (-Vout + V-)/R3
为什么这是错的?资料上说:(V1 – V-)/R1 + (V2 – V-)/R2 = (Vout – V-)/R3

网友A:
Vout本身是负值,不能再加负号。

网友B:
典型的根据节点电压法所列的方程(其实就是KCL)。其方法是:

确定一个参考点(通常是地),然后按节点列方程。方程由项(V-Vk)/Rk之和等于零构成,其中V为所针对的节点电压,Vk为由Rk相连的邻近节点的电压。因此由LZ之图可列方程:

(V- - V1) / R1 + (V- - V2) / R2 + (V- - Vout) / R3 = 0

变换便得

(V1 – V-) / R1 + (V2 – V-) / R2 = -(Vout – V-) / R3

其实V- = V+ = 0

可化简为

V1 / R1 + V2/ R2 = -Vout / R3

楼主:
看来我那式也对的。

网友B:
看来我那式也对的。
引用 楼主:

所以,有时得给自己点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