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增加功能

楼主(2010-01-25):
我的CPU usb有16个双向端点,在开机时已经枚举成一个串口和一个U盘,我现在想不重启机器的情况下,Usb再增加一个串口设备,从而将usb 模拟成两个串口和一个U盘。麻烦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USB是即插即用的,USB外设端口中的电阻一旦接入,只要外设符合USB标准,操作系统会自行查验并枚举的。

网友B:
对啊,USB是即插即用的

网友C: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一个串口和一个U盘的描述符是怎描述的

网友D:
可以软件控制D+上的1.5K上拉电阻断开,再重新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