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HT82K94E USB 问题

楼主(2010-01-26):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有没有使用过合泰USB IC,
我现在使用此款IC,把HT82K96E的DemoCode移值到HT82K94E上面。

系统永远是不能识别系统,是否有人碰到此类问题?

网友A:
1.仔细审查SFR的不同之处。
2.注意晶振的选用是否一致
3.如果是虚拟鼠标或者键盘,在删除真实鼠标或者键盘的时候,要注意对应寄存的初始化SFR的屏蔽,以及对IO的处理屏蔽。
4.用专用调试软件查看USB通信过程。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过呢

网友C:
對PIPE Register需要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