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非接触式--电压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6):
请教各位,怎么样检测一条导线中的电压36V的有无,36V电压流过的电流比较小。能否通过非接触式的方法来检测导线中电压是否存在。谢谢!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到好的方法?

楼主:
电压信号是直流电压,电流很小,基本在ma级别

楼主:
本意是想检测导线是否通断,我想到了只有是这个方法,各位高手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只能检查是否有电流,而且mA数量级很难检测。再说,导线中若是没有电流,如何判断导线是否通断?

楼主一定要不接触导线,考虑在导线的两端外面各套一个金属套筒,与导线构成两个小电容,然后用高频交流检测。

网友C:
我有个办法,负载电流为0也能测电压有无, 不过须共地.

1, 用一个金属瓦片,与被测导线轴向平行

2, 使瓦片垂直于导线振动, 振动引起瓦片与导线间耦合电容变化C

3, 振动频率F, 则流过瓦片的电流为6.28FCU

试算:
设电容变化量为100PF, 振动频率10KHZ, 则电流为0.226毫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6楼pengjianxue:
那要导线对地阻抗极小才行,而且不能判断导线是否通断。

网友C:
可工作于两种状态:

1,检测导线是否断, 可不振动, 主动施加高频, 检有无电流

2, 检测导线有无36V, 振动, 检有无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为了增大电容变化量:
1,增大检测部分的导线线经,或也做成瓦片状
2,减小瓦片与导线的距离
3,增大振幅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是否有这种传感器,套在导线上,就可以检测导线中是否有电压?

网友B:
10楼:
没有。也不可能有。
注意,你在2楼说是直流,10楼省掉了。

网友C:
没有这种传感器, 但的确可以做:

因为:

d(CQ)=dU=0
QdC+CdQ=0
QdC/dt=-CdQ/dt=-Ci

i=-(Q/C)*dc/dt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Q=CU

i=-Udc/dt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用压电作动器(换能器)作振源,频率可很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压电作动器的重复性很好, 空气的介电常数较稳定, 这样可精确检测直流电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搞这么麻烦,用GMR就直接搞定了,功能与HALL相似,灵敏度及线性都要好得多

网友C:
没有电流时测电压有无, GMR和HALL 没法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楼主说:检测一条导线中的电压36V的有无,36V电压流过的电流比较小。

检出电流,也就说明有电压存在了,如果存在有电压无电流的可能性,那另当别论

网友E:
电话局的检修员手里有几个小机器,可以不用接触就能检测电话线上有没有电压,检测电话线是否断线!

楼主:
那这种是甚么技术呢?

网友F:
这个问题,楼主最好说清楚点儿。
1 所谓电流小,也许只是负载问题。关键是电源能提供多少电流。
2 所谓“非接触”,那是相对的。霍尔传感器也不是完全不接触,因为它提取磁场还是一种接触;光检测虽然也可以“不接触”,但是,如果没啥关联,光从哪来呢?……由此看来,使用继电器也有不接触的意义。

网友G:
是要检测有没有电压啊?还是检测那根线断没断啊?要是后者就容易了!你们说的专业术语太多 不明白啊!!

网友H:
楼主表述明确一点

一条线应该不存在有电压一说吧!

网友(2016-03-23):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是甚么技术呢?

这个应该是检测对绞线断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