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电子提供最新AVR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版

楼主(2010-01-26):
双龙电子提供最新AVR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版

双龙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简介

双龙可视电子线路及逻辑电路与单片机模拟仿真教学软件平台,简称“双龙单片机仿真” 软件平台。①为“双龙单片机仿真V3.0版”软件标题栏,并可显示单片机接线图文件:*.dps,如图所示。②为快捷按钮栏。③为元件库。④为电路连接演示工作窗口。⑤为源程序编辑、打开、保存窗口。⑥为程序执行提示窗口。⑦为窗口可以拉开或缩小。⑧为电路连接演示工作窗口可以上下移动观察。⑨为源程序编辑窗口可以上下移动观察。

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
快捷按钮有:运行、暂停、继续、停止、新建、打开、保存、另存、退出、打开SLBASIC、保存SLBASIC等按钮。
元件库又分输入元件栏、输出元件栏、逻辑电路元件栏及其它元件栏组成。
输入元件栏有:开关K0-K3、常开按钮S1、常闭按钮S2、可调电阻、麦克风及键盘
输出元件栏有:发光二极管LED0-发光二极管LED2(低电平点亮)、发光二极管LED2-发光二极管LED3(高电平点亮)、电机MOTOR1、电机MOTOR2、伺服电机、喇叭Y1、8位发光二极管、2LED数码管、6位数码管、LCD1602
、16X16 LED点阵模块、32X32 LED点阵模块

逻辑电路:2个非门、2个2输入与门、2个2输入或门、2个2输入与非门、2个2输入或非门、2个D触发器、2个JK触发器
   其它元件栏有:电源正VCC、电源负GND、单片机MCU、8通道示波器、单通道示波器、DAC数模转换器、电压表、输出扩展器(最多64个输出端口)
   随着工作的需要,还会增加必要的元件。
说明: 标有红色的元件为V3.0版本含有的仿真元件

图2.4元件库部分

用鼠标左键单击元件库中元件,该元件即显示在“元件连线工作窗口”的左上角,用鼠标指向该元件,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可以把该元件拖拉到该工作窗口的任意位置。如要删除某元件, 对某个元件双击鼠标,立即弹出删除元件对话框,对话框里面提示可以删除该元件。
当几个元件之间需要连线,只要用鼠标左键单击两元件对应接线点,元件间自动连上接线。MOTOR1及MOTOR2接线有极性,红点表示正极接点,黑点表示负极接点,正常接线,MOTOR正转,反之反转。如果要使元件间接线整齐好看,可以用鼠标左键按住元件拖拉到合适位置即可。如果要删除该接线,只需用鼠标左键双击,即弹出连接线对话框,可以选择按“删除”按钮,删除该接线。
用模块化SLBASIC解释型语言V2.0控制单片机仿真,单片机就具有智能化、可视动态化、无限创新的能力!
凡购买SL-DIY08-8单片机实验器及教学机器人配置方案中:
方案3
SL-DIY08-8-3实验板: SLBASIC流程图(含解释型SLBASIC V2.0版本)软件及Atmega168监控芯片, 配双龙专用RS232通信下载电缆用于学习AVR单片机原理及科技创新开发。
发货单名称: SL-DIY08-8主机板, 双龙专用RS232通信下载电缆,双龙专用接插线,SLBASIC流程图(含解释型SLBASIC V2.0版本)软件Atmega168监控芯片V2.0版,配双龙单片机模拟仿真软件。零售价():
¥310.00 (原价¥488.00)
将免费提供一套双龙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注册版40元/套)!
以上免费软件从20102月起所购的机器时执行!
联系人:E-MAIL:SLLG@SL.COM.CN

网友A:
有点意思。

楼主:
双龙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版软件及使用文档下载地址:
http://www.sl.com.cn/Productshow.asp?id=518

楼主:
为什么要你学习单片机
          ------因为单片机无所不能

这里想让你对单片机的应用有一个直观的初步认识,我们只要把单片机硬件当作是一个黑匣子,单片机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只要研究它的每条引脚的功能。真如问我们人有多大本领,我们只要研究人的对外对内的各个部件,如五感、五肢及身上的各种传感器的功能。单片机对外联系的窗口就是引脚,即从单片机任意一个引脚(即I/O口)上输入(I)开关信号、模拟量信号、声音信号等,去控制单片机任意一个引脚输出(O)发出报警声、音乐乐曲、广告灯、电机动作等。让我们对单片机I/O口(即可以作输入/也可以作输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发挥I/O口的功能。
单片机同PC机一样,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有人说,计算机是“玩”出来的;单片机也一样,只有多“玩”,也就是多练习、多实践操作,才能真正掌握它。
单片机的I/O口功能-——无所不能
AVR ATmega48/88/168单片机的PDIP封装具有23个可编程的I/O口线(PB0-PB7,PC0-PC6,PD0-PD7),如图所示。单片机的I/O口是单片机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窗口。只有掌握了单片机I/O口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才能真正发挥I/O口的功能,才能使单片机作为一种嵌入式微控制器,嵌入到任何东西里去,从而应用到各种领域中去,充分发挥单片机的功能。

ATmega48/88/168单片机的I/O口
单片机的I/O口功能,即输入(I)或输出(O)功能,就像人类鼻子的吸气(输入)或 呼气(输出) 功能一样。
单片机的I/O口功能无所不能!人类的鼻子有多少功能, 单片机就有多少功能,你能举例说出人类鼻子的几十个功能吗? 但是,单片机具有的很多功能, 例如远距离通信,鼻子却无法做到。
单片机的I/O口是用作输入还是输出,则由用户用软件来决定。对单片机I/O口来说, 它可对一切开关量进行检测、判断和处理,并可以去控制一切开关量设备。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开关量信号吗?
从I/O口作为总线方式来说,有单总线、I2C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CAN总线等等。
从I/O口的通信方式来说,有串行异步通信RS-232、串行同步通信SPI和高速通信USB等等。
从I/O口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来说,有模/数(A/D)转换采样输入、数/模(D/A)转换输出;而模拟量又分电量和非电量,所有非电量都可以转换为电量来处理。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模拟量信号吗?
I/O口还可以输入/输出随时间变化的各种类型的脉冲,频率范围从超低频到超声波。你能举例说出几十个脉冲信号的应用吗?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光信号,从可见光到不可见光。
I/O口输入/输出的信号既可以为有线信号,又可以为无线信号。
I/O口接加器件既可以输出实体动作信号,也可以输出无形动作信号 (PC机虚拟,2D/3D仿真图像)。
I/O口也可分普通型、模糊型和智能判断型。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图像信号。
I/O口接加器件也可以输入/输出……。
计算机及单片机是最聪明的,它们本领是最大的,是无所不能的。但计算机及单片机是最笨的,它们只认识“1” 和“0”。计算机及单片机基本原理是“1” 和“0” 的编码组合,或者说油条(I)与大饼(O)的组合。计算机及单片机的“1” 和“0”由人们把它们按一定规律来组合,它们的本领就无所不能。其实单片机I/O口(输入/输出)一切信号, 都是由单片机MCU来统一协调处理,即由人们编写的单片机软件来完成协调处理。人的鼻子的一切功能,同样也由大脑来统一协调处理,并与人体的其它各种器官(如手和脚等)协同工作。你还能想出I/O口的其他应用吗?
双龙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V3.0版软件及使用文档下载地址:
http://www.sl.com.cn/Productshow.asp?id=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