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照片中的坏的配件是什么型号的给加分在线等

楼主(2010-01-26):
我有个48v电动车充电器,因为插在其他电动车电瓶上后来发现正负极颠倒,发现充电器内有炸裂声,打开一看,我最后一张图片一个元件裂开了,现在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没有了,开始量输出还56v,估计坏了,请高手指教这个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我现在不能充电,电动车骑不了了太麻烦了。谢谢看帖的好心人请回帖啊有加分在线等

楼主:
告诉我怎么测也可以,或哪可以买到?

网友A:
从外观看,是个电阻。
但是,估计损坏了不仅是这一个电阻。

网友B:
对比与DIP14封装的IC比例,应为3W 的金属膜电阻(0.1R)

看上去是作为输出(充电)电流的电流取样用的,这电阻一般不容易坏,除非输出曾经短路过。

楼主:
我就是把充电器冲其他电动车电瓶,和我的充电器正负极不一样,那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是否还有修的价值,需要对其它元器件进行检查,看是否完好。这对楼主来说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B:
这种玩意儿,也就卖三四十,修它干嘛?如果想学习,那倒是可以考虑。

极性不同,那肯定是过流烧掉这个电阻了,输出整流二极管也有嫌疑了

网友C:
损坏的比较严重了,呵呵。我觉得只有学习用的价值

网友D:
取样电阻,估计只有1-3欧

网友B:
不可能这么大,自行车的充电器,电流2A以上,取样电阻功耗4W?  没怎么玩的

网友E:
看上去是个电阻

楼主:
是个金属膜电阻,我不知道哪可以买到啊

网友F:
电阻在0.1-0.15左右,还有坏的后集成电路LM324或LM339可能连变压器和都坏啦

网友G:
回复 楼主:

0.1R2w的电阻,用来检测输出充电电流的,如果这个都炸了,估计其他的元件也好不到那里去,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H:
大功率电阻,电流采样用的

网友I:
哈哈,,,输出端的小电阻应该为取样电阻,换了再说,不行寄过来,我给你整,
极性反,电流会很大,你的电动车还可以充电吗?

网友J:
0.1Ω的取样电阻坏了,但是为什么坏?估计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K:
我的充电器这个电阻也裂了,不知道去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L:
只要不是高频变压器坏了,其它元件都容易找,有维修价值。

网友(2010-10-20):
取样电阻!看色环就知道多大值了!你图上看不清楚!一般都用0.1R或0.05R

网友M:
是电动车的充电器吗

网友N:
一般电瓶车充电器输出端不是都有个保险丝么,这个连保险都省了。

网友O(2011-02-08):
正负极接反比短路更恶劣,

网友P:
怎么觉得是2W 的碳膜电阻呢?  充电器这个很容易坏吧!

网友N:
先看看开关管坏了没。
这个电阻是输出取样电阻,也有可能是snubber电路的电阻。

网友Q:
看色环是:棕、黑、棕
或者是:  棕、黑、黑
所以可能的阻值是10欧姆或者100欧姆

最好一个是金色,所以误差等级5% 。

和上面的ACDC的芯片长度差不多,估计功率应该在3~5W左右。

网友R(2011-03-10):
金属膜电阻  我店里面有的!看下面网址

网友S(2011-06-21):
金属氧化膜电阻,一般都0.1欧,取样用,反接的话电流很大,不光这个电阻坏,后面的整流管也肯定坏了,电池没出问题的话建议直接去买个充电器,比你修起来简单。有朋友做这行的话拿去修修就好了,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