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sb_submit_urb函数

楼主(2010-01-26):
在发送和接收USB数据时候.很多会调用一个usb_submit_urb函数.
我开始以为只有发送数据才会调用此函数. 后来发现在需要接收一个数据包时候也会调用此函数.
请问是否linux在发送/接收数据都需要调用此函数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的usb host端点buffer是64字节,也就是说每次最多接收一个64字节的数据包, linux接收一个数据包后会立即封装成urb包给上层还是接收到的字节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传给上层urb? 限制接收的时间也没有规定. 一般会有一个timerout时间. 搞不清楚. 请linux USB高手出手

网友A:
这么细节问题要自己跟踪才行~~
一般没问题没人去跟踪那么仔细

楼主:
这个问题对于设计linux驱动程序的大侠来说应该是常见的吧. 比如我要设计一个linux usb卡.
想接收usb设备一个数据包128个字节. 该包128字节前16字节为包的描述段. 端点的buffer为64字节. 那么如何让linux内核在接收到2个usb包(64*2)后调用usb_complete_t complete_fn,?
__inline void usb_fill_bulk_urb(struct urb *urb,
                                     struct usb_device *dev,
                                     unsigned int pipe,
                                     void *transfer_buffer,
                                     int buffer_length,
                                     usb_complete_t complete_fn,
                                     void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