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无正文)

网友A:
取数的方法欠妥。当T在运行(计数)时取TH和TL,由于取数并非“同时”,故会发生类似现象。

网友A:
解决办法:

先取TH;
然后取TL;
再取TH,判别TH是否改变;
若未改变,则就是所取值TH:TL;否则再取一次TL,值为最新的TH:TL

网友B:
同意HWM。
这是因为读第一个字节之后发生了低字节向高字节的进位。
解决的方法是读两次,看看是否发生了进位。
ATmega16等就不会出现这种事。

网友C:
:)补充:
解决办法2:先停止计数-->读取数据-->重新开启计数

否则可能是其他计算错误了。

网友A:
to 5L:

计数停顿会引起累计误差。

网友C:
停止计数,有累计的话肯定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