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选项

楼主(2010-01-26):
这是我在原理图导入到PCB时的选项,即在画好原理图后Updata PCB…时跳出的选项

楼主:
这是我的一般选择,不知道那位大哥能不能具体说说上面的选项选择的后果

网友A:
components下的两个选项是告诉你:
要不要删除PCB和原理图上没有对应的东西;具体的作用是如果你改了原理图后又要导入到PCB时如果勾选了你上面的则会自动把你改了的封装换掉,你在原理图删了的东西,也会在PCB里删掉
classes下的两两个选项最好第一个不选,因为如果你默认的规则的话第一个会生成一个绿色的网格,它其实是个CLASS让你不线的时候能整体拖动某一块,一般不是很复杂的图这没什么作用,只有你有很多模块的原理图的时候它的好处才会体现

其它的期待高收

楼主:
谢谢LS,怎么没有其它人回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