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电路?

楼主(2010-01-26):
这是MAXIM提供的一个APD的反偏电压的升压电路,请问电路中L1、C3~C5选什么类型的电感电容比较好,另外它们的感值和容值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A:
电感量电容量在图中已经注明。
电感的直流电阻应该尽量小,所谓“色码电感”在这里往往不适用,需要实验,必要时可以自己绕。电容用普通的CBB电容即可。

楼主:
谢谢了!
请问电感有现成的类型没有?我不想自己绕。
另外我知道图中已经注明了电容电感量,我只想知道这个值应该怎么计算?(或者什么资料上讲了)不然我以后设计还是不懂。

网友A:
图中电感量电容量是MAXIM公司根据芯片内部电路计算的外人无从知道。
不过,这是个倍压整流电路,所以C3C4C5这三个电容大些没有关系,但不能太小。
要知道各种开关电源电路中元件值如何计算,那是从欧姆定律开始到开关电源各种拓扑的内容,相当多,无法在论坛的帖子里讲清楚。

网友B:
其实我很想知道一些IC的外部应用电路的那些电感电阻还有电容什么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很多都是他们的DATESHEET给出来的,想知道怎么算,也没法知道!
除非去他们公司做IC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