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控制高压负载

楼主(2010-01-26):
如图:怎么能有办法,控制那个三极管的通断file:///C:\DOCUME~1\iii\LOCALS~1\Temp\PY4)3{8H[J@S77[}}}CH2N0.jpg。

网友A:
用继电器

网友B:
小心爆炸。。。。。。。。

网友C:
起码三极管的E极要接+5V,否则不好控制。

网友D:
加光耦吧。单片无法输出负电平。

网友E:
同意光耦,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交流高压电负载,为了省钱,用MOS管吧

具体我没用过.你查下 MOS管的资料 .

楼主(2011-09-30):
谢谢楼上各位,光耦+mos!

网友G:
迟来的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