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自激

楼主(2010-01-26):
这个一个40M的晶体振荡器,三次泛音。但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把L1摘掉时,电路依然震荡,频率为40.01####.##MHz,此时L2的值为330nH,当把L2的值换为430nH 时(前提:L1摘掉,L2=360nH/390nH时电路仍起振)电路不起振。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三极管自激造成的吗,还是电路板子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供上电路参数:R1=6.2K,R2=6.8K,R3=560,R4=620,C1=47pF,C2=82pF,C3=10000pF,三极管的型号为MMBT918

楼主:
应该是电路板的分布电容问题,在晶体的一个管脚和地之间存在一个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有个固定的值,当L2改变时,电路的谐振频率也随之改变,当L2=430nH时,电路的频率没有落在晶体的频率带宽中,导致不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感觉有点浪费,用了lc 还要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