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k~1000khz频段的功放?用来驱动线圈?

楼主(2010-01-26):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有没有1k~1000k频段的功率放大器,用来驱动线圈的?我找了很久了,没有结果。恳请各路大侠指点迷津,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楼主要多大功率?
现成的放大器可能没有。

楼主:
不知道读卡头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有做读卡头的朋友吗?指点一下

网友B:
读卡头没这么夸张吧……10W!!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小于1w

网友C:
用分立元件自己做。

网友D:
宽带放大器的产品肯定是有的
不过1M的话,直接用分立器件做就行了

楼主:
烦请那位大侠给个参考电路?在下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