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by step 在I.MX515上运行Android

楼主:
平台简介:硬件: 1. CPU: 飞思卡尔 800 MHz ARM Cortex-A8 core (2100 DMIPS);硬件加速 HD720; OpenGL 2.0, OpenVG 1.1;
          2. RAM: 512MB DDR2
          3. 4G SD卡
          4. 7寸WVGA(800X480)LCD屏(带触摸)

软件: Google Android sdk1.6 donut

开发环境: 1. UBUNTU 9.10
                 2. GCC 4.1.2
                 3. JDK 5.0, update 12 or higher

楼主(2010-01-26):
Git和Repo扫盲——如何取得Android源代码

因为Android是由kernel、Dalvik、Bionic、prebuilt、build等多个Git项目组成,所以Android项目编写了一个名为Repo的Python的脚本来统一管理这些项目的仓库,使得Git的使用更加简单。
1、Git的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curl
2、安装Repo
curl http://android.git.kernel.org/repo > ./repo
别忘了给repo可执行权限
$ chmod a+x ./repo
3、初始化版本库
如果是想把Android当前主线上最新版本的所有的sourcecode拿下来,我们需要repo的帮助。
先建立一个目录,比如~/android,进去以后用repo init命令即可。
repo init -u git://android.git.kernel.org/platform/manifest.git
这个过程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至少可以好好睡一觉),具体要多少时间就取决于网络条件了
最后会看到 repo initialized in /android这样的提示,就说明本地的版本库已经初始化完毕,并且包含了当前最新的sourcecode。
如果想拿某个branch而不是主线上的代码,我们需要用-b参数制定branch名字,比如:
./repo init -u git://android.git.kernel.org/platform/manifest.git -b donut

4、同步版本库
使用epo sync命令,我们把整个Android代码树做同步到本地,同样,我们可以用类似
cp /opt/imx-android-R6/code/R6/default.xml .repo/manifests/default.xml

$ ./repo sync

楼主:
下载linux kernel源码和bootloader源码UBOOT

1. $ git clone git://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stable/linux-2.6.28.y.git kernel_imx
$ git clone git://git.denx.de/u-boot.git uboot-imx
2. PATCH code for 515
$. /opt/imx-android-r6/code/R6/and_patch.sh$ c_patch /opt/imx-android-r6/code/R6 imx_R6

楼主:
Patch code for i.MX
$. /opt/imx-android/and_patch.sh

$ c_patch /opt/imx-android/code/R imx_r

楼主:
加载运行

step7

楼主:
u boot 启动

网友A:
支持,呵呵。楼主我加你来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