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管是不是不太好?

楼主(2010-01-26):
假设某移动设备需要5V,有两个办法:
1、用4个干电池串联,再并一个稳压二极管,得到5V
2、用专门的升压或降压芯片,把干电池的电压变到5V。
第一个办法显然很简单,但是会不会浪费电池呢?

网友A:
要省电就要用DC-DC吧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不可实现,一般稳压二极管最小要求压差应该大于1.3V,就是勉强可以用,干电池电压下降一点就不能用拉.建议使用CMOS LDO 压差5V输出,压差小于0.1V,根据你要求四节干电池,效率跟DC-DC 降压效率相差不大,成本那低多拉;
第二种方法是当然可以,但要选择升压的
这两种IC我们公司都有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C:
用7150吧,4毛左右 自身耗电是3ua左右 比较适合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稳压管不可取,其原因二楼已经说了,建议你用电池多个串联,然后做一个D-D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