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EPROM地址0处保存的数据,有时候会变成0了?

楼主(2010-01-26):
EEPROM地址0处保存的数据,有时候会变成0了???

MEGA16,32的EEPROM地址0处保存的系统参数数据,使用过程中有时候开机读出数据会变成0了??
不知道为什么。

EEPROM_READ(0,hzpingmax);hzpingmax是整型变量。

请问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说明书写过atmel不建议使用eeprom的地址0.

楼主(2010-04-10):
回复 网友B:
非常得感谢

网友C(2010-05-16):
可能是每次上电,系统将0位置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