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VC总线时序的特殊需求

楼主(2010-01-26):
8FSMC复用模式的写时序如图FSMC.JPG中所示,nwe的下降沿在地址锁存期间发生。
而在外设的写时序中,要求nwe的下降沿在数据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发生,因为外设在nwe
下降采集数据,上升沿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内部存储空间,所以,用FSMC来驱动时,下降沿
采集到的是地址,上升沿就将该地址写入了存储空间了。现在是否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不匹配
的问题,比如是否 有办法将nwe下降沿延迟等?

网友A:
不对呀,看你的第2张时序图,也是在NWR的上升沿才采样数据呀。

你再看看外设手册上的说明。

楼主:
先感谢香水城的关注,外设的时序要求是t(dv-wl)最小为10ns,t(dv-wl)即为data valid to write low,即必须先数据有效,然后写信号才允许拉低,我猜是wr下降沿采样数据,上升沿才真正写入数据,而根据上图进行实际操作,就会将地址写入,因为在wr的下降沿总线上还是地址信息,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各位再分析分析

网友A:
把你的外设的手册发上来看看。

楼主:
附件是外设的资料,烦请香水城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时序确实很奇怪,参考图6和图7,非复用模式下都是使用的上升沿,复用模式下也应该是上升沿采样才对呀。我再看看吧,目前搞不清楚。

另外,这个手册是2003年的,你看看是不是有新的手册和产品?

楼主:
尽管版本比较老,但该型号及版本是该产品目前使用最多的一款了,目前好像是没有更新的版本及资料了

网友B:
相当奇怪的时序

楼主:
是的,这个时序是有点奇怪,但使用51单片机却很容易驱动起来,现在不知能否通过配置STM32的写时序来适应这个奇怪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