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实现stm32的屏蔽io输出

楼主(2010-01-26):
在用流明的单片机的时候知道的这个功能,就是并口输出某些数据,可以利用屏蔽寄存器防止某些位改变。打个比方 输出0x01     想第七位仍然输出高电平,就利用屏蔽寄存器屏蔽第七位,防止改变。

网友A:
可以看看BSRR寄存器的说明
它的低16位是用来置1的,高16位用来清零的,且置1优先级高于清零的
比如要把a这个八位数输出,而又不想改变[b8~b15]位
可以
#define  MASK 0x00FF00FF
GPIOx->BSRR = MAS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