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绘制正弦波等曲线

楼主(2010-01-26):
如何绘制正弦波等曲线?请推荐一款简便快捷的软件

网友A:
做什么用先?

网友B:
用Matlab吧,用这个做很容易的

网友A:
要是只是想正弦可以用math.h头文件,然后调用sin()函数

楼主:
Matlab我懂点,可以做成动态的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演示图形

网友A:
动态的自己刷屏就调用sin函数或者查表就行了

网友C:
刷屏这种办法也算动态的,觉得有点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