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触摸屏及cy8c21434

楼主(2010-01-26):
使用cypress做电容感应的高手们好
有些扫盲的问题请教大家

关于电容感应方面
1、电容感应在资料上看经常被分为按键和滑条两种
电容触摸屏是不是就是滑条的一种?
2、电容按键是另一种简易的电容感应应用 用于替代机械按键输入?

关于电容触摸屏方面
1、在网上找到的电容屏原理上
提到电容屏只有四角有四根信号线,通过触摸的位置四根线会有四个不同的电流值来计算被触摸点的位置。这种算法怎么可能会实现多点触摸的输入计算?高频的电流信号又是从哪个引脚输入的呢?
2、电容触摸屏的真正原理和连接情况是什么样的?如何通过电流和电压信号判断被触点的位置?

关于cypress芯片应用方面
1、芯片提出CSA CSD只是在采样方式上的不同吗?涉及到采样速率和精度问题。
2、cypress资料上的 capsense plus是什么概念?
3、使用21434做触摸屏的开发 使用到的21434上的和电容触摸采样有关的模块有哪些?
4、使用21434做电容触摸屏开发 开发环境使用psoc designer 5.0 仿真器使用哪个在国内 开发环境上有相关驱动吗?仿真器可以完成调试和目标代码下载加密吗?
5、cy3820-bk1开发套件 是电容触摸屏的评估板吗?核心芯片是哪个?对21434的开发参考价值大不大?
6、psoc designer 5.0和 psoc express 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什么?

楼主:
补充:关于CapSense电容感应触摸界面设计要点里的“CapSense 最佳实践”无法链接。

网友A:
请参考红色的部分

1、电容感应在资料上看经常被分为按键和滑条两种
电容触摸屏是不是就是滑条的一种?
电容触摸屏和滑条是两回事,滑条可以看作特殊的按键

2、电容按键是另一种简易的电容感应应用 用于替代机械按键输入?
建议看CY网站上的培训模块:电容式触摸感应基础 CapSense 模块:电容感应原理 (CapSense Module: Introduction to Capacitive Sensing)

关于电容触摸屏方面
1、在网上找到的电容屏原理上
提到电容屏只有四角有四根信号线,通过触摸的位置四根线会有四个不同的电流值来计算被触摸点的位置。这种算法怎么可能会实现多点触摸的输入计算?高频的电流信号又是从哪个引脚输入的呢?
这是不是感应电容屏,电容屏你可以参考下面的网络研讨会:之十五: 最新多点触摸屏技术介绍--多点位置识别 2008年8月5日
http://w.on24.com/r.htm?e=114153&s=1&k=484DCB2EE610FC471D4A1BFC793892EB

2、电容触摸屏的真正原理和连接情况是什么样的?如何通过电流和电压信号判断被触点的位置?
同上

关于cypress芯片应用方面
1、芯片提出CSA CSD只是在采样方式上的不同吗?涉及到采样速率和精度问题。
可以看CY网站上的培训模块CapSense 模块:电容感应原理 (CapSense Module: Introduction to Capacitive Sensing)

2、cypress资料上的 capsense plus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除了滑条和按键同一颗芯片也能完成其他功能

3、使用21434做触摸屏的开发 使用到的21434上的和电容触摸采样有关的模块有哪些?
触摸屏建议使用truetouch系列(http://www.cypress.com/?id=1938),21434做按键和滑条更好

4、使用21434做电容触摸屏开发 开发环境使用psoc designer 5.0 仿真器使用哪个在国内 开发环境上有相关驱动吗?仿真器可以完成调试和目标代码下载加密吗?
21434可以使用psoc designer 5.0 ,仿真器是CY3215,仿真器可以完成调试和目标代码下载加密.miniprog可以下载代码
truetouch系列开发环境使用PSoC Creater,仿真器是miniprog3

5、cy3820-bk1开发套件 是电容触摸屏的评估板吗?核心芯片是哪个?对21434的开发参考价值大不大?
cy3820-bk1开发套件是按键和滑条的评估板,芯片有20x34和21x34,用21434开发按键或滑条购买CY3213就可以了,这个更便宜
6、psoc designer 5.0和 psoc express 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什么?
现在这两个已经合为一体了,psoc designer 5.0得系统级开发就是以前的psoc express,芯片级开发就是以前的designer

网友A:
补充:关于CapSense电容感应触摸界面设计要点里的“CapSense 最佳实践”无法链接。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什么?是application notes吗?假如是,请参考附件

楼主:
true touch系列下边好像没有芯片
另:21434不推荐做触摸屏开发,不代表不能做触摸屏开发是吗?

网友A:
true touch系列下边好像没有芯片
另:21434不推荐做触摸屏开发,不代表不能做触摸屏开发是吗?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有型号放在上面的,不知为什么有更新成这样了,可能因为true touch系列的详细资料CY是不公开的,要找代理商或者CY办事处要一下。

21434可以做触摸屏开发,以前曾经有人用两颗21434做过,但是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C:
Go_PSoC 感觉不是一个普通的管理员哟.......

网友D:
PSoC Designer 5.0 SP6 之前一个版本居然里面有病毒ilinkw.exe
21434只能CSD
不要指望仿真器了,闭着眼睛烧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Go_PSoC就是一个普通的管理员,为大家服务的,呵呵.
不过我感觉你倒是挺厉害的,我到现在PSoC3的东东还没怎么用过呢,呵呵

网友E:
<<电容屏只有四角有四根信号线,通过触摸的位置四根线会有四个不同的电流值来计算被触摸点的位置。>>

这是表面电容触摸屏, 优点是引出线少, 但需要做枕形失真校正和复杂的定位计算. 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现在蓬勃发展和使用的是投射式电容触摸屏, 可以实现多点触摸, 正逐步取代以前大量使用的电阻触摸屏.

网友A:
PSoC Rock又复出了,好久不见了,呵呵

网友F:
还有Go_PSoC没用过的啊

网友B(2010-03-19):
以前是有型号放在上面的,不知为什么有更新成这样了,可能因为true touch系列的详细资料CY是不公开的,要找代理商或者CY办事处要一下。

21434可以做触摸屏开发,以前曾经有人用两颗21434做过,但是应该比较麻烦。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在Psoc Designer 5.0 sp6 里面没有找到truetouch设备呢?请教高人。

网友C:
1. True touch 不针对小客户..
2. 即使开放了开发环境,小客户也买不到此芯片..除了用特殊手段......

网友C:
21434 可以用来做单指触摸屏,甚至可以做双指待手势的触摸方案

网友C:
请参考红色的部分

1、电容感应在资料上看经常被分为按键和滑条两种
电容触摸屏是不是就是滑条的一种?
电容触摸屏和滑条是两回事,滑条可以看作特殊的按键

电容触摸屏 个人认为就是滑条的 特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