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0-01-26):
现有一步进电机,内阻约8欧,2相4线,不知道该选择什么驱动芯片,请各位达人指导

楼主:
咋只有人看帖没人回帖呢?

网友A:
ULN2003,能够提供较大电流。试一下

网友B:
ULN2003我用过,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加我的QQ聊聊:178843781

网友C:
呵呵。。。。TA8435啊,我一直都用,驱动也简单,功率大。楼主试试。

网友D:
LM287+LM298

网友E(2010-04-12):
没搞过,最近也想搞个步进电机的驱动,打算使用TB6560.

有兴趣联系一下,jiabin1024@sohu.com

可以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