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效应管做电池开关sot-23的担心。

楼主(2010-01-26):
我要做4.5V电池电源开关管,查到型号是SI2300,便宜不到2毛,sot-23封装。这个比三极管导通压降低,对用电池来说损耗小。第一次用,不放心。销售商还不另卖我几个做测试,买一盘怕有问题,先问问:
pdf资料上说VGS=4.5V,ID=5.0A     VGS=2.5V ID=4A我的开关电流是1A,最大可能3A。这看来是没问题。
我担心的是,SOT-23能通过3A这么大的电流吗?以前用三极管可都是TO-220啊。

网友A:
MOS管的导通电阻很低,可以通过较大电流。

网友B:
楼主应该查查Rds这个参数。

楼主:
Rds=40毫欧Id=5A时。Vgs=4.5V,
Rds=60毫欧Id=4A时。Vgs=2.5V,
Rds=75毫欧Id=1A时。Vgs=1.8V,

网友B:
3A时,功率耗散0.36W,压降0.12V,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最大3A可能有危险。0.36W对SOT-23的管子,温度已经高到不敢手摸了。

网友D:
实际工作中还不止0.36W, 因为结温升高100度,Ron还要增大一倍。

手册中给出的Ron,都是按25度测试的,别被蒙了。

网友E:
你的SI2300肯定不是原装的,国产贴牌的,
你去搞AO3400吧,买整盘A&O的,原装估计5-7毛一个

网友F:
主要是估计结温,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G:
实际用起来很热,至少用sop8的吧

网友D:
用SOT-89就够了

网友H:
这些手机电池保护板用的很多。
3A一般是瞬间值,平均不会这么大,否则电池也受不了的。
算3A、40毫欧,功耗是0.36W,如果是连续的,很快就烧了。

网友I:
最大工作电流主要与Vgs,节电容,环境温度,封装,Rds(on),工作频率等有关

网友J:
AO的可以~俺们就是用这个地,,,

网友K:
加个散热片呢         平时1A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