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复位电路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0-01-26):
如附件,不知道哪个复位比较好。左边的是从手册里超出来的?
是不是用个看门狗的芯片更好?

楼主:
我现在用得右边的解法。。。。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哎,已经制版了。。。。
看了下datasheet,结果看到了左边的复位图。。。
不知右边的是否可以?

楼主:
指的是抗干扰,稳定性方面。。。。哪个更好?

网友A:
如果有使用ICD2等调试工具时,右边那个不行.

其实两个都可以,左边那个电路R1是有必要的.

网友B:
右边的图至少要加个电阻才安心点。

如果打开了BOD和内部RST的话,基本功能都可以工作。

楼主:
这么说来是左边的比较好了。

网友C:
右边的这个不推荐使用,可能会导致复位失常
左边的是上电延时复位,是比较常用的一种,上电的时候,由外面的RC延时电路对电源电压VDD上升提供一定的延时,芯片的复位管脚检测其电压,当VDD上升到1.6V左右的时候,产生复位信号。这么做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以一上电的时候,晶振还未稳定,等延时一段时间,晶振稳定之后再复位比较好。
另外建议设计复位电路的时候采用人工复位,设置一个按钮来进行复位,比较方便

网友D:
怎么还有右边这样的电路,怎么也得串上个10K以上的电阻把.

网友E:
嘻嘻,两个电路都有问题,左边一个要看端口条件,右边一个少颗电阻,对PIC来说,右边的加个电阻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那么什么电路合适?
是指专用复位IC么?

网友E:
RC上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注意输入端要带有施密特才能可靠辨认。

网友F:
都可以,但左边的好

网友G:
考 不懂 MARK下 然后学习

网友H:
都不好吧

网友I(2010-05-29):
看什么使用了

网友J:
右边这样能在线烧写不,不然好调试不?至于复位电路,不是太别苛刻的场合!应该没什么问吧!!!

网友K:
要求不高右边的可以运行  但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L(2013-03-27):
我这边前辈给了个例子用的是左边的掉电复位电路,但是好像没有R1,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M:
数据手册上是左面的那个吧

网友N(2016-11-18):
右边的电路真是简单粗暴。。

网友O:
左边比右边好,右边的可以认为不是复位延迟电路,只是当VCC上升到高于复位触发电压后使MCU工作.
但是当VCC不稳定时,右边的电路可能会导致MCU工作异常.

右边的电路一般出现在新手设计的DEMO板上

网友P:
如果是外部复位建议使用MCP809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