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级管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我用IN5380B(120V)搭了个电路如下图
输出达到127V 左右,根据DATASHEET,IN5380B的IZ=10MA ,此时输出电流应该为10MA左右,可是测量电阻的电压为0.05V,电流为3-5个MA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稳压管的精度呢?5%的吧

网友B:
这个Iz的值一般是稳压管温漂最小的工作电流,实际的工作电流跟你输入的电压,限流电阻值有关系。

网友C:
R上的电流遵守欧姆定律,由输入电压(现在是127.55V)减去稳压管两端电压(现在是127.5V)除以该电阻。
要使电流达到10mA,应该提高输入电压,同时加大电阻。

网友D:
减小电阻为啥不行?

网友C:
5楼:
减小电阻,从要稳压管中通过10mA电流来说,当然可以。
但输入电压未必非常稳定,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动。若减小电阻,输入电压变高一点点,电流可能过大,那么稳压管将烧毁。实际上,稳压管就是用来稳定电压的,输入电压如果非常稳定,就不必用稳压管了。

网友E:
你的电流是不是应该这么算?
I=(125-120)/R>10MA

楼主:
还是不明白,那怎样做才能得到120V 呢

网友B:
应该是稳压管Vz精度不高,那只有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F:
稳压管的精度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