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MCU如何判断此波形的改变

楼主(2010-01-26):
测量结果:
1. 未触发前,示波器 的地线悬空,表笔接 "被检测端" ,得到的波形是 0-500mV正弦波;
2. 触发后,示波器 的地线悬空, 表笔接 被检测端,得到的波形是-500mV至1000mV正弦波.

如果 示波器的地线接地的话,那么 表笔 接 "被检测端" 在触发前后是没有变化的.

能否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是以空气为 0电势参考点.
那么如何用MCU来识别前后的变化呢?

网友A:
做示波器?
可以看看 匠人的 最烂的示波器 一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求教你了.能否详细说明

我这个实验中, 波峰值的参考0电势点,不是电源地,而是空气(悬空).请教具体识别方**

楼主:
示波器 和MCU的地绝对不是导通的.因为,我没有连.
如果 示波器的地与MCU的地是导通的,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波形产生了.

像这种不在同一个参考电势水平的信号,如果能识别呢

网友C:
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万用表量一下示波器的地线是不是和示波器的电源三脚插头的地导通的

网友D:
真是瞎说,我们瞎看。
示波器的地线断开测试是什么意思?有这么测试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死读书不如无书!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特性做一个实验板子.做好了拿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