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电压表一般选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0-01-26):
最近要做一块电压表,三相的,0.5级的,带模拟量输出、RTU MODBUS通讯,请问做过的大侠,市面上常用的数显电压表采用什么单片机芯片?AD又用什么?还要不要其诸如铁电之类的芯片?

网友A:
去买几个类似的,拆拆看不就知道了?
接入式的0.5级表,直接用mcu里的adc就可以

楼主:
如果是0.2S的呢?内部的ADC能达到该标准么?

拆过一个连网址都没有的小厂的电压表,不过是单相的,用的是PIC的单片机,另外就是几个4051和4051,做的太粗糙了,精度也不够!

公司不让我们买别的厂家的表抄板,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怕扯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老外好面子!

网友B:
选什么单片机不是问题,最普通的51都可以。
要做0.2级的表,难在精度,不但25摄氏度准确,全温度范围内都要准确。
测量交流电的平均值?峰值?有效值?要测有效值,那就比较困难。带模拟量输出,要保证精度,也是困难。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一个项目,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楼主:
0.5级的表,8位的单片机够不够?

网友C:
同意4楼说法,你得搞清楚你要的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若是有效值只能以交流采样方式做,通过算法计算出有效值,根据功能要求选择适合的片子。
另外:0.2级的精度的话,片内集成的12bit AD做不到,用430内部集成的16bit AD的话还可以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正

我准备算交流电压的有效值,0.5级的精度,8位的A/D是不是搞不定啊?

网友B:
8位的分辨率是1/256,即0.004,量化误差已经很接近0.5%,是否可用,很值得怀疑。
市上带10位AD的单片机很多,也并不贵,例如ATmega16,速度也够快,可以考虑。

楼主:
再次谢谢maychang大哥:D

网友D:
我觉得选用多功能电表的计量芯片就可以的啊,CS5464什么的。

网友E:
用吗单片机都行!!!只要带SPI、SCI另外加几个简单I/O.就OK了。最后别忘了还要加一片ATT7022B。这种方案是现在仪表行业用的比较多的方案。

网友F:
带AD的单片机差不多都行,AD最好10位以上的,STC单片机、HT单片机都可以,本人曾用HT46R52做过三位半电压表,量产上万只了,线性度、精度均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2010-02-26):
以我12年的仪表经验  有10位A/D资源的8位机就够了  直接交流采样  4K/8K rom  20PIN

网友G:
咋都是用通用AD来做
难道电压测量领域已经放弃双斜率ADC了么?

网友E:
咋都是用通用AD来做
难道电压测量领域已经放弃双斜率ADC了么?
引用 网友G:

大哥,现在客户都要求TrueRMS了,双斜率怎么用?我一哥们最决,用一LM393加几个CBB,再加两4051一2051居然做了三相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等电量检测仪表。A/D都没用,不过遇到谐波就完蛋了。OP用了几片LM224

网友H:
:victory:maychang大哥

网友G:
大哥,现在客户都要求TrueRMS了,双斜率怎么用?我一哥们最决,用一LM393加几个CBB,再加两4051一2051居然做了三相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等电量检测仪表。A/D都没用,不过遇到谐波就完蛋了。OP用了几片LM224 ...
引用 网友E:

的确可以用比较器将正弦波整方波后测边沿来做频率和角度、功率因数,但是无法测有效值电流,且这种测量方法缺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