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关机电路

楼主(2010-01-26):
需要设计一个开关机电路,长按硬关机, 短按软关机。现在软关机已经实现, 如何设计长按硬关机? 我感觉电脑的关机方式应该是这样,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阻容延时

网友B:
硬关机也是通过电路实现的,用延时电路控制开关元件即可。

网友C:
可以都通过软件处理来实现.硬件电路同时实现短按和长按比较麻烦

网友D:
用个feeling的芯片或者松翰或者义隆都才几毛钱

网友E:
硬关机也可以由软件延时吧

网友F:
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延时关机,还能实现延时开机.

网友G:
用触发器加一些阻容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