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NE555发射电路 同时发射6K左右的波

楼主(2010-01-26):
(无正文)

网友A:
6kHz发射?

若确实是两个发射电路同时工作,接收时当然叠加。但叠加的是电磁波,而不是两个方波。

网友B:
当然会叠加了,结果跟相位、幅值均相关。

网友C:
3# chunyang 如果发射电路接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接受电路靠红外接受二极管接收,这样会叠加??????????

网友C:
4# LPC300 你说的叠加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D(2010-05-06):
描述清楚一点!接收电路只认识高低电位,不认识是谁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