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虾,怎么设计一个电路采集40~80V的直流电压,要求采用隔离;即输入为40~80V的直流电,输出为0~5V之间的电压送入单片机,输出电流不能超过20mA,输入电压的地和输出电压的地需隔离。电路该怎么设计?最好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个方案,隔离的是模拟量。
隔离模拟量比较麻烦,也不准确。
倒还不如在前端(不隔离部分)将待测电压转换成数字量,光耦隔离,单片机串口接收,再处理此数字量。这样方便得多,成本也低。

网友B:
为何不用个直流电压互感器?

网友C:
用直流线性光耦即可。

网友D:
HCNR201或者ISO124.电压衰减就用一般的负反馈衰减一下下应该就能行了

网友E:
借机问个问题:
前端(或叫输入)隔离与后端(或叫输出)隔离那个好处理些或简单?

网友F:
1,用HCNR200/201, TIL300A线性光耦, 精度不错, 我司一直用.

2,利用40-80V直流电压变换后,直接供初级, 这样可做到通道与通道也隔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用HCNR200/20线性光耦只适合1%左右的线性度要求.
0.1%线性度建议直接买AD的隔离运放

网友H:
建议用2楼的方法

先将40-80V转至0-8V,然后用压频转换器转换成脉冲信号再经光耦隔离传送.

网友I:
隔离的是模拟量,在实际运用抗干扰能力差,而且成本较高,也难做好,最好转变为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