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的求助

楼主(2010-01-26):
关于bootloader的求助本人最近在用SEED-DEC6437开发板配套光盘里带的boot测试程序烧写较大的out文件时总是不成功,求版主或其他高手指点一下:

仿真器:SEED-XDS560PLUS
开发板:SEED-DEC6437

自己的应用工程由于使用了TI提供的网络开发工具NDK,故也使用了DSP/BIOS,最后的.out文件大约1.5M。

本人自己创建的其他没有使用DSP/BIOS的较小工程(.out文件不超过500k)用boot测试程序烧写都没有问题,较大工程没有试过。

创建的使用了DSP/BIOS的较小工程用boot测试程序烧写时,如果DSP/BIOS中的 “MEM-Memory Section Manager” 面那些项都设置为IRAM时,也能正常烧写成功。但是如果设置成DDR2时,却不能成功。(个人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讲究,而我不清楚,随便设置就导致了错误?)

请熟悉这方面的高手指教一下。
先谢谢了!
xiaoning0228@163.com

网友A:
是不是文件太大了?

楼主:
文件是有点大,但是flash 有4M呢,空间足够啊。况且虽然.out文件有1.5M,但需要烧进Flash中的其实只有几百k而已啊。

网友B:
在boot的时候要把EMIF配置一下,DDR才能够使用的;
也就是在前面那个汇编程序那里,把EMIF接口初始化一下; DSP/BIOS运行的时候已经假设内存都是OK的

网友C:
在boot的时候要把EMIF配置一下,DDR才能够使用的;
也就是在前面那个汇编程序那里,把EMIF接口初始化一下; DSP/BIOS运行的时候已经假设内存都是OK的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