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与DS1302时钟显示

楼主(2010-01-26):
刚刚接触AVR,写了个时钟显示程序,晶振是外部8M的时钟,连接图大体如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钟显示不出来,希望各位朋友给点意见啊~

楼主:
好像读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IC都是正常的

楼主:
刚才改了下程序, 发现有显示,但是显示的不正常,一秒钟相当于实际的两秒,还是不知道具体的错误在那里

网友A:
读时间读的太慢了。或者,LED刷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