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推荐液晶屏?

楼主(2010-01-26):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到TFT液晶屏做显示。
请行家给推荐几种液晶屏,帮我选型!

谢谢!

网友A:
楼主需要说明应用的具体要求,否则怎么选型?比如你仅需要显示几个字符和显示一张高分辨率图片需要的显示系统就差别巨大。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客户提出的要求是:

8.4寸的LCD;
不用触摸;
最终接口VGA;
DC 12V.

任务:
将客户通过VGA接口发送的数据显示在LCD上。

网友B:
……那不就是个显示器???

网友C:
以后类似的问题最好到www.alibaba.com.cn上面找生产商咨询,并且能得到专业的推荐。货比三家。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及参与!

其实,像4楼说的,就是个显示器。
可是,听客户讲,在LCD上要显示菜单。如果用ARM9(比如S3C2140)开发该显示器,就要用到
linux操作系统;可能还要用到GUI,那么就要用QT类相关软件开发。看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没用过ARM9、linux,也没用过做过GUI,等等。
还请做过的朋友不吝赐教!

5楼的朋友说的www.alibaba.com.cn(阿里巴巴 )也是个很好的办法。下来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