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0-01-26):
电路功能:电流大于40mA,输出低电平,小于则输出高电平
------------------------------------------------------------------
电路仿真通过,但实际搭接万能板调试遇到问题:
------------------------------------------------------------------
理论上:SW1开路,(V2-)<(V3+),运放输出低电平
实际上:不管SW1开路闭合,运放都输出高电平(3.7V)
------------------------------------------------------------------
付:TL431已经正常工作,万用表测2,3脚有39mV到-35mV的变化,却不见输出端Pin1 有变化,已经换了2个LM358了,依然如此,郁闷....高手支招!!!

网友A:
LM358反相输入端电位太高,已经非常接近电源正端,SW1关断时就是电源正端。

网友B:
电路设计实在莫名其妙,电源加载方式也不对,如图中接法是得不到-5V的。

网友C:
LM358可接受的共模电压,低端可接近于地,高端可没说接近于电源。

楼主:
2# maychang The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or either input signal voltag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go negative by more than 0.3 V. The upper end of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 is VCC –1.7 V. 翻译: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或者任何输入信号电压不得负过-0.3V,共模电压上限范围VCC-1.7V
--------------------------------------------------------------
这么说,输入电压不能高于VCC-1.7V ?

楼主:
真不甘心,又得重新设计!
附上LM358内核,那位牛人能分析下输入电压为什么要在VCC-1.7V以下?

楼主:
呵呵,明白了,(Q17+Q18+Q19)0.7+0.7+0.3 =1.7V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 仿真都通过了...

网友D:
-5V能这样弄出来的,基尔霍夫看到了要被你气得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