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数据用什么来分析?

楼主(2010-01-26):
手中有个德国鬼子的无刷电机,在测功机上测试的效率很高,如果捕捉电路板上的数据?用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还是其他的设备?
也就是说需要记录时间很长,但数据量不大,需知道负载变化(逻辑宽度变化),PWM的变化情况。

网友A:
存储深度足够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2011-01-19):
逻辑分析仪是否可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 只能分析时序。
如果要看波形,就要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