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频电路阻抗匹配调试方法

楼主(2010-01-26):
公司有个项目,在400M载频发射器后用分立元件加PA,PA是用两个功率运放搭成的两级共射放大器,两个运放输入输出端均有阻抗匹配网络,阻容参数是功放参考设计直接给出的,结果第一级功放15db输出正常,到第二级就没信号输出了,由于我们没有射频电路经验,一切都是从0开始,目前都不知道怎么调试了、老大说让我看看网络分析仪原理,如果可以的话,租一台把电路调出来也行。
目前是我连网络分析仪咋用都不太明白,好象是输入输出接进去,分析仪直接给出阻抗参数,然后加补偿把参数调到输出50欧姆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另外网络分析仪好象也没有几十dB的功率输出供模拟。
另外,现在在看smith圆图,试图看懂功放DATASHEET上的圆图参数。

有经验的大虾能不能从原则上给指条道路,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用什么方法以便尽快调出电路。谢谢

网友A:
PA不是共射极放大,一般是甲、乙、丙类放大。你要弄清楚你的信号是db还是dbm,前面的符号是正还是负。
    对于超过网络分析仪测量范围的信号,可以加T型或派型衰减器,功放测试,输出端往往需要加衰减。如果是自己用电阻搭的衰减器,在测试之前,先要把衰减器测量好,确认其不会引入较大误差。
    这里内容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没有一年左右的专业修行是不可能进入状态的。看你这情形,短时间内是搞不定的,临时雇用一个高手吧,一天给你搞定。

网友B:
先确定管子的S参数,再由此根据增益要求确定匹配网络。这里考虑的有增益,稳定性,驻波比,带宽等综合因素。建议先拿本《高频电路》啃啃再玩不迟。

楼主:
我们的PA输入就是FSK调制芯片输出的15dB,用网络分析仪时输入难道还要加功放?

网友C:
这个帖子应该发到通讯技术版块去。呵呵

网友D:
我是来骗积分的。
只做过一级的东西,是不是第一级的输出网络会与第二级的输入网络混在一起?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会将2级分开,分别对待--分别用S参数逐级计算,然后match第2级后查原因。

请高手比较实际,顺便偷师。
那个仪器我只用过来测S参数Y参数,很佩服没有这些仪器来搞高频设计的,随便乱搞的除外。

网友E:
LZ啊,我现在跟你一个状况了,2.4G的,我也没有射频的基础,连网分都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