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再生接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0-01-26):
如图所示是一个超再生的接收电路,不知道实现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两个9018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
两个运放LM358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第一级是高频放大,第二级是超再生接收,运放用于将基带信号放大并整形到数字逻辑电平。关于超再生接收机的原理可在网上搜一下,相关信息很多。

网友B:
要理解“超再生接收”,先要理解“再生接收”。

网友C:
1、原理你就别去追究了,反正很复杂,呵呵。。
2、第一个高放,提高接收灵敏度,同时隔离天线与后面的振荡电路的耦合,有利于过EMC,第二个超再生振荡器。

网友D:
后面的整形电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