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R47可以用C写程序么?

楼主(2010-01-26):
(无正文)

网友A:
奇怪,为什么不问Holtek?

楼主:
3楼大哥,我知道合泰的能用C写,我就是怕HT46R47这种抵挡的OTP单片机不能用C写啊!

楼主:
再请问哪几种OTP单片机能用C编程啊?

网友B:
HOLTEK的都可以
SONIX,EMC都有支持C,一般正规点的大厂出的品牌大多支持C

网友C:
有C编译器的就能用C写.,反正C文件还是得编译成为汇编文件的.

网友D:
那也不见得,C语言要求合适的硬件,否则效率低,占用较多RAM和ROM,很难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比如那些低档的芯片,RAM才几十个,用C的话RAM会溢出。

网友E(2012-03-01):
这单片机要用C的编译器谁有呢?
谢谢分享下哦

网友F:
如果用C写的话,还要转换成汇编,而你的空间够不够要考虑

网友G:
C语言是通用的吧,不像是汇编那样一种单片机一种语言!

网友H:
10楼

  认真的用C去写,加上内嵌汇编。写出的和汇编在性能上差别很小,而且结构清楚。就像46R47用C是很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