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LVDT变送器的吗,我实现了LVDT的PSoC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26):
通常LVDT传感器是使用昂贵的AD598等来实现对LVDT的激励与信号解调。

经过研究,我用一片低成本PSoC实现了LVDT的解决方案,并且器件具有更小的封装、更低的功耗、更简洁的外围电路,并且保密性强,内附的软件可以完成显示、通信等工作,LVDT可动核的测量分辨率达到了11位。

不知道这个技术是否有市场,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A:
用PSoC还是无法替代ad598,698的。你只是实现了分辨率相近,但温度漂移,共模抑制比,线性度和频率响应都能实现吗?用ad598基本都是用于位移传感器中端市场和军工,如果降低了指标,可以用更低廉的调制解调方法。
我们也在搞ARM/fpga来做调制解调,但都是用在要求较低的地方。
现在ad698的价格也降下来了,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以在LVDT的中低端推广。

网友B(2010-10-26):
有待考证。但是调制解调的方法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