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源线作为信号线.其信号如何分离

楼主(2010-01-26):
(无正文)

网友A:
单线总线?

网友B:
信号时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线 何解?
总线 何解?

求教

LS的,信号交流.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把信号分离出来呢

网友C:
唉!用一个D触发器就检出了。

网友D:
载波通信。。。

网友D:
电力载波通信

网友E:
搞个有抽头的变压器,vcc接在抽头上
1# szshawn2010

网友F:
楼宇对讲里有用到,视频,音频,通讯,电源全在一根线传输。基本上都是调制的方式。如果比较简单的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G:
1。电力线LONWORKS方案
2。几十V低压ECHELON PYXOS方案
人家做成熟了的东西,自己不要胡搞

网友H:
其实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VCC和电路的VCC串联一个电感、电阻、或者恒流源。
就和电话机的原理一样。

网友I:
可以看一看LM567,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