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rintf打印出错,无法打印变量

楼主(2010-01-26):
使用printf函数,可以打印字符串,但是不能打印可变参数变量
printf("uart1 ....\x0d\x0a");可以正确打印
但是打印数据就出错如:
for (i=0; i<7; i++) {
    buf[i]=i+1;
}
for (i=0; i<7; i++) {
    printf("buf[%d]=%d\x0d\x0a", i, buf[i]);
}
这样就打印不出来,变成buf[328]=8822之类的,不知道为什么
printf("i=%d\x0d\x0a", 50);结果正确,打印i=50
i=50;
printf("i=%d\x0d\x0a", i);结果就不正确了,

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看看堆栈是否足够大?

楼主(2010-03-05):
跟堆栽没关系
使用printf和sprint时,必许将入口参数强制u16转换
u8 x=50;
printf("x=%d\x0d\x0a", (u16)x);

网友B(2016-07-21):
引用 楼主:
跟堆栽没关系
使用printf和sprint时,必许将入口参数强制u16转换
u8 x=50;

一直以为是COSMIC的问题没办法

网友C:
定义的类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