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IC33F芯片光藕隔离RS485电路

楼主(2010-01-26):
dsPIC33F系列工作电压只有3.3V,I/O口最大驱动电流只有4MA,不知我这个485电路可以工作不
不行的话要怎样改进,或者说还有别的合适的电路?

网友A:
你这个接收RXD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吧?
RXD接芯片管脚,然后外面再加一个上拉,应该就行了

楼主:
是啊,我也在想RXD这里应该把二极管换成电阻。我主要是怀疑TXD这里MCU对光藕的驱动电流不够。加个三极管驱动又怕引波形畸形

网友A:
TXD这里应该没错,具体说驱动电流不够,这个你就光耦的要求去设计电阻,RXD这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如何接收数据?还是把二极管去掉,上拉一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光耦的驱动电流在10MA以上,把TXD串接的电阻改小后MCU的I/O口电流超过了最大值4MA,这样能行吗?

网友B:
光耦的驱动电流在10MA以上
那就应该用三极管放大

楼主:
想来加一个三极管驱动不至于时间延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