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温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7):
不让用TIMER,那只能是数指令了,导致的结果就是任务独占CPU,如果你没有其它并发任务需要处理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B:
这个用到定时器也只是需要置一个时间的标志位即可,不会对定时器内的其它工作造成影响.

中颖有一篇应用说明,是讲到这个的,供您参考!
http://www.sinowealth.com/ftp//news/pdf/SH66L_R2F_Note_V1.0.pdf